楼主(2009-02-18):
/*延迟函数,延迟约 x× 5ms */
void delay(int x)                       //延迟函数开始
{    int i,j;                           //声明整数变量i,j
     for(i=0;i<x;i++)                   //计数x次,延迟x*5ms
          for(j=1;j<=600;j++);      //计数600次,延迟5ms
}                                       //延迟函数结束

请问: 1      j+1次的时间是怎么得来的?
         2     或运算的符号(一竖)在键盘上怎么输?

网友A:
j+1次的时间是程序执行这条指令的时间,它和单片机的晶振有关。可以用软件仿真出来

| 在[]右边一个键

楼主:
谢谢qijg.
我的键盘上[]右边只有回车键。

楼主:
谢谢qijg 我找到了或运算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