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台达PLC元件注释为啥装不进去?怎样设置装入和读出

网友A:
注释首先要在编程软件里做好,然后上传到PLC里面!

网友B:
有些存储空间比较小的简单的PLC程序下载时不能同时把注释一起保存,所以即使PLC程序上有详细的注释也不会保存到PLC里(再从读出后就没有注释了).所以要把带注释的程序在电脑里保存并做好备份.

网友C:
如果你是在读别人的程序,可能是里面没有注释,一般都不会放上去的

网友D:
注释是需要占用PLC的程序存储空间的,应当是你写入时设置的不同;

网友E: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注释语句在PLC存储空间足够的情况下,如果要下载必须在编程模式进行注释,然后在运行模式下载,你试试,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