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记量

楼主(2009-02-18):
互感器的电流比怎样记算。
比如150比5的 穿一次是30倍,穿2次,3次呢?

网友A:
应该是这样
两次应该15倍,三次10倍。

网友B:
你说的是穿同一个电流互感器还是穿不同的电流互感器?如果穿不同的电流互感器,就是两次的倍数相乘,穿同一个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C:
两次应该15倍,三次10倍

网友D:
一般只用来穿一次的吧,多穿几次还真不会算

网友E:
一楼三楼确认你的说法吗?我说个方法与你们探讨,如果嵌流表大,电流小,我们就把线在嵌流表里多穿几圈,穿一圈增加一倍吧,这样让嵌流表可以读出小电流的值。见笑,好像我的方法和你们的相反了,探讨i探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楼三楼确认你的说法吗?我说个方法与你们探讨,如果嵌流表大,电流小,我们就把线在嵌流表里多穿几圈,穿一圈增加一倍吧,这样让嵌流表可以读出小电流的值。见笑,好像我的方法和你们的相反了,探讨i探讨。
你们的说法都有道理,只是对象不同而已,多穿N圈对于电流表来说流过的电流就增加N倍,但对于实际的值来说,应该是电流表的读数除以N倍后的值才是实际的值。

网友G(2010-05-07):
引用 网友A:
两次应该15倍,三次10倍。
同意------当穿一次时,实际电量是读数的30倍。
当穿二次时,互感器测得电流是实际的二倍,相当于用了75/5的互感器,所以穿二次时应剩以15倍。
同样理由,穿三次时,相当于用了50/5的互感器,应该剩以10倍。
大家同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