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测速

楼主(2009-02-18):
怎样用FX2N-1HC测电动机的转速,电动机的最高转速是2000转,编码器是欧姆龙线驱动1000脉冲的。

网友A:
电机如果与编码器是同步的话,脉冲最高频率大概33K HZ;
PLC单位时间内接收到的脉冲除以时间就可以换算出来;

楼主:
直接使用fx2n上的高速计数器行吗?(不用fx2n-1hc)接两个编码器测两个电机的转速。

网友B:
才2000转,什么都不用接就可以测速度了.以前有人发过这种贴,可以找一找

网友C:
可以用主机的高速计数测量

网友D:
如果速度比较稳定的话用时间中断测比较准一点.

网友E:
用一段时间内收到的脉冲个数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