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故障”

楼主(2009-02-18):
我增加了一段阶梯图,同样的功能,在一个阶梯图里面行,在另外一个里面不行
并且CNV的时候出现“电路故障”,而且屏幕上的阶梯图立刻消失,变空白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PLC,加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上图看看

网友B:
这样的现象比较特殊,没有见到过
CNV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现象比较特殊,没有见到过
CNV是什么意思
CNV就是convert吧可能,把阶梯图转换成指令

我也没加什么指令啊,就单纯的像以前一样输入一些常用的阶梯图部分,然后就不行了
但是在其他的阶梯图上加相同的部分是可以的
实在不明白怎么回事!

楼主:
是不是因为一行当中的元件太多了,才会造成添加与其相关的阶梯图的时候,CNV的时候直接消失?

  M33    M34   M78    M76  T18
-----|  |------|/|----|  |------|/|-----|/|-------------0------------------>
                                                    |
                                                    |-----1--------------->

网友A:
一行太多,是可以显示的,会分两行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行太多,是可以显示的,会分两行显示的
最主要的是我现在阶梯图添加了以后CNV就消失了,郁闷,我已经试了很多次了

网友A:
我也郁闷,那这样说来说去,也不知道你到底些的什么梯形图,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为什么不把你的操作上图,那样不是很直观

网友C:
你还没说是什么机器,你的好像不多,可能机器不同的缘故,GE是九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