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如标题,一个旧设备,用手持编程器,在编程状态也无法修改程序,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谢谢啊

网友A:
呵呵;
可能是用了存储卡;

网友B:
看一下你的存储卡是MR的还是MP的,
如果是MR看上边是不是(记得)有个DIP开关,将其改到另一边。
如果是MP的用编程器就改不了。

网友C:
都是用电脑软件编程得 呵呵 没遇到这个问题 一般是拨码开关位置问题

网友A:
呵呵;
C500要用电脑编还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B:
这种机器只要有3G2A5-LK2***,存储卡是MR的,再有早期的编程软件就可以用计算机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