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前几天从公司的仓库里找到了一些以前剩下的西门子PLC模块,配置为:PS307 5A,CPU315-2DP,SM322 Do8xAC120/230V/2A,将其接线完毕,编程电缆也插好了,但是就是通讯不上,往PLC里面下载的时候系统提示:Communication Link to zhe adapt damaged.
编程电缆是好的,我把以前同事用的电缆也用了一下,结果是一样的。西门子的PC Adapter只有Power灯亮,Active的灯不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注:这个CPU没有电池,没有存储卡。但是通电的情况下也不应该跟通讯不上有关系吧。
是不是还需要设置什么东西?端口我也设了,波特率也设了。很郁闷,请问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根据这句英文来看应该是通讯模块损坏,你好好检查一下,或者换一个通讯模块试一试!

楼主:
通讯模块?我没用通讯模块啊,直接连到CPU了。

网友B:
你设置 的PG/PC接口对不对,现在设的是什么?换个试试。波特率也改一下试试吧。

网友C:
315-2DP 默认的MPI地址为2,但是在PC/PG INTERFACE  上设置成2却是连不上的, 设置为0就ok

网友D:
要是硬件没有问题,很可能是你CPU设置的网络连接有事,CPU315-2DP有两个通讯端口,左手为MPI,右手为DP,首次下装应用MPI,另外就是对MPI及PG/PC接口的设置。如果这些都OK,建议你检查模板间的总线连接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不过问题还是没解决,设置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个CPU上没有MMC卡,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连接不上呢?

网友E:
重新设置下  也有可能是没有MMC卡的缘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