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小弟有一台三相4KW的ATV58变频器,查说明书可以直流供电,正极接PA端子,负极接J16端子。我用一个1.5KW的220/380的变压器整流得到365v的直流电(没有合适的电容,另外觉得变频器里面有滤波电容也许就不需要另外的滤波了所以就没有在直流电上并联电容滤波),通电后显示器显示“PHF",查说明书是故障:变频器供电源不正确或熔断器熔断;在某相上有瞬态故障。
    另外在直流电源空载时有365v的电压,可是一连接变频器后就降到225v了,变压器和四个10A的二极管也没有发热现象(只通电试验了不到分钟)。
     小弟有两点问题:
    1,这个变频器若采用直流供电,直流电的电压应该是多少??是不是380*1.4=530v??
   2,365v的直流电输入到变频器后怎么变成225v了??
   谢谢!!

网友A:
如果采用直流供电,直流电的电压应该是380*1.35=513V才对。你加个电容试一试,因为电容除了有滤波的作用还有稳压的作用!

楼主:
今天加了电容,是一个45KW的ABB变频器上面拆下来的3300uf的,两个串联后耐压800v 容量1650uf    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554v  输入到变频器后还是显示PHF 仍然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