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09-02-18):
变频恒压供水,不用水的时候,为什么压力降了?

网友A:
是不是变频休眠了?

网友B:
不用水的时候如果压力还不降,那是比就造成变频器在恒压调节状态继续工作,这样就不节能了,把压力降下来,系统进入“休眠”状态,这样可以节省电力,是一个绿色环保的功能。^_^

网友C:
不用水的时候频率降低了,压力是不会变的
但根据你的具体的管路施工,可能设置了电机休眠,压力慢慢卸掉了

网友D:
呵呵;
不用水的时候压力降了有什么关系;
如果不要压力下降,可以把系统的休眠功能关闭,这样不用水的时候电机会以比较低的频率继续运行;

网友E:
不用水压力下降了
你能保证管路不漏水?

网友F:
休眠功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情况!

网友G:
根据自己的设计要求,结合变频器的功能来做控制吧!
休眠设置后要有唤醒

楼主:
那一般压力能保持多久呢?
我不用水,电机不转。压力肯定要不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