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S7200通过485通信,第9针“10位协议选择”是什么意思?在串口通信的时候应该怎么接?
在线等

网友A:
接3,8就可以了,其它可以不管。

网友B:
10位通讯和针无关

网友C:
接3,8就可以了,其它可以不管.
PLC资料下载

网友D:
德国佬就是麻烦

网友E:
这个10或者11位应该是针对于modem或者自由口协议来说的,如果通过PPI电缆(带DIP的),对于不同类型的modem或者自由口协议就可能需要设置。

网友F:
485通讯就是一个发送和接受的过程,也就是两个线:发信号、接收信号就可以了
编程上按照通讯伙伴的报文格式还有它的地址来进行发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