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s7-300上载问题

楼主(2009-02-18):
各位大侠,为什么我的线只能在线看程序,不能上载?我的线是西门子usb接口的

网友A:
你的通信设置是不是MPI通信?不能上载的时候有个弹出对话框的,是怎么写的,在那上面可以找到解决方式的。

网友B:
是不是编程者设置了不允许上载吧

网友C:
可能是设置了上载的权限。

网友D:
应该是所要传的程序被设置了第4级密码,禁止上载的

网友E:
300!楼上各位大哥!!!!300,四级密码,那是200的加密层级,300只有3层

网友F:
1.可能加密了,但是上传的话会提示输入密码的
2.很可能你上传方法不对,我遇到一个现场的人,拼命打电话说PLC加密了,他说可以在线确不能上传,其实我调试的工程从来都不加密的。结果是他都不知道怎么上传程序。

网友G:
能在线看到程序,说明电缆没有问题;

网友H:
能在线看到程序说明线没问题,并且可能也没有密码的。

网友I:
5.2创建的,5.1就不能上载,只能看和改。

网友J:
应该和版本有关
可能要OP更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