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各位高手,今天遇到伺服在龙门磨床上的问题!X轴是2.0KW伺服控制左右移动,Z轴是1.5kw上下移动。在X轴运动中无任何报警,而且工作正常,当停下来后,就报“过载”。当监控平均负载时候,发现运动中负载在80%左右,启动瞬间的峰值是322。当停止下来的负载不均,当在158%,137%,178%均再停止延迟有报“过载”。而现场在80%左右也无报警。不知道是否为电机选择过小所致?如果这样的话,大概要更换多大电机?或是采用减速机,如何进行选配?谢谢!

网友A:
第一次开机没动时会不会报警呢
怎样停止的,定位的有没有完全走完呢
具体什么牌子的伺服,报警代码是什么

网友B:
看一下停止后的制动电流,如对定位要求不高可降低电流值.

楼主:
开机不会报警,运动也不会报警,正常停止的时候,会经常报警!警报是过负荷。检测的平均负载,运动中平均负载不超过100%(启动瞬间除外),停下来后,基本上负载都会超过100%。不知道是机构阻尼过大还是电机选择过小所致?我在说明书上看了过负载曲线图,对应现场检测平均负载和时间,基本能对应。

网友C:
会不会减速时间太短了呢,而且你这个运动过程中的速度相当快吧,如果速度慢了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过载报警呢

网友D:
应该是减速时间设短了,修改成长一点的就可以了
可以试着慢慢来

楼主:
应该和减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已经停止了!观察伺服命令已经无脉冲输入,也无反馈,追随误差也为零。这样应该和加减速度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刹车电阻容量选择的问题?

楼主:
减速时间和刹车电阻我判断应该都没有问题。因为那个轴向运动很慢,而且不是在停止的时候报警,而是停止过后延时几十秒的时间报警。这个轴向是X轴,托着Z轴的负载,这个负载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