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欧姆龙比较指令CMP标志位接通问题,在同一个程序中有多处用CMP指令,但欧姆龙PLC标志位相同的(如CPM1A,等于标志位255.06),假如两个应用中的CMP指令的条件满足,那么这等于标志位255.06同时接通,这标志位是否同时干涉。不像三菱的比较指令那么灵活应用,不指定死的标志位。怎么没上传栏,想传图片看看。

网友A:
如图;每个CMP执行后有标志位,可以利用这个标志位驱动不同的中间继电器;

这样就可以像三菱的一样来利用了;

网友B:
不会相互干涉的,一个CMP对应的是一个等于指令。两个最好用在一个网络中,这样就容易区分了。

楼主:
补上图片看看

网友C:
标志位一点要在相应指令后立即使用(用条件下),否则会出问题------影响标志位的指令太多了,详细开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