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想同时显示三相交流电的波形需要什么样的示波器?普通4通道的可以吗?需要什么样的探头?谢谢

网友A:
普通4通道的就可以了,探头的选择主要看你的电压等级,一般380V的系统,普通探头的就行了!

网友B:
实际使用应该是三个通道就可以了吧

楼主:
好,谢谢大家帮忙。那有通道隔离的问题吗?

网友C:
各位朋友,我没有过示波器,,怎样安装,价格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