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请问: MCS-51仿真器什么型号的信价比最高?

网友A:
伟福的不错。性价比就不知道了。没和别的比较过

网友B:
伟福的还可以,口碑比较好!其实这些东西国产的价格比较有优势,国外的质量比较好,选择的时候自己权衡!

楼主:
请问各位:伟福的价位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