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我有一台施耐德的ATV28的变频器拿下来吹灰后一通电就显示负载重,没办法就把控制板下下来用酒精洗了一下烘干装上,还是这个故障,后恢复出厂设置,故障消失.接上电机调速,一调电机转一下就停机,显示输出缺相,现在就搞不懂了,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搞不清楚楚。换板子

网友B:
清洁变频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用压缩空气去吹,很容易损坏变频器,另外清洁的时候也容易导致某个元器件松动,清洁完一定要全面检查一遍!

网友C:
可能是某个器件的焊脚松动,接触不良了

网友D:
ATV的机结构都还好,下次不要用压力太大的风压吹板子了,很危险。故障麻烦,仔细查,可能是小问题,贴片的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小型施耐德变频器的IGBT都是采用弹簧端子与线路板连接的,很容易导致接触不良
彻底鄙视这种连接方式与该类产品
不要相信相关资料说这种连接方式好,这只是它们的托所放的屁

      确实是弹簧片的,施耐德的小功率变频器我拆过几个,有时怀疑这种方式能否承受大电流,不过事实上海凑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