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请问:我用维纶触摸屏软件在PC机上在线模拟时PLC上没反映,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要用到电脑的两个通讯口

楼主:
我是用笔记本电脑,只有USB插口,用了一个USB转COM接头,插上后显示COM8, 其它参数设置也对,但还是无法通讯

网友A:
那用到两个USB转232口就可以实现了,连PLC一个通讯口,连HMI一个通讯口,试下可以的,我试过,如果还不行可以打我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