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请问我要控制一个三轴的伺服马达,请问三菱 FX1N的PLC与FX2N-1PG能连接吗?如果用FX3U的PLC怎么样,尤其是价格两者相比怎么样,谢谢各位了!!

网友A:
FX1N的PLC与FX2N-1PG连接或是单独用FX3U的是都可以
价格要看PLC具体点数
但是3U的性能不只是定位方面,处理速度、程序容量、指令、加密等等方面都有增加

网友B:
呵呵;
如果相同点数可能FX3U要低一些了;

楼主:
点数都差不多,都是40点或者是48点的。

网友A:
用FX3U吧, FX1N-40MT-001加FX2N-1PG-E要比FX3U-48MT-ES-A要高些,
用了FX3U还有其它性能方面的提高

网友C:
3U的我用过一套,控制三轴的伺服不错,很方便,只是不能插补,想用插补,只能再加模块了

网友B:
插补也只能用FX2N-20GM才能实现;
主要是一个FX2N-1PG的价格就比较高,再加上一个FX1N或FX2N的主机最后总价格肯定比FX3U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