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的深刻的教训

楼主(2009-02-18):
昨晚我修 一台富士VP15KW的。本来修好了,没装机壳。在修另一个东东的时候,习惯性的甩烙铁上的锡。今天将机一通电,机器就发癲似的一会过流,一会过压,就是不正常。,保护电路一劲的动作。主板外控端子13只有3.6伏,经过我扫荡式的检查,发现有一片焊锡像一朵花一样绽放在板子了。因为这个机器主板都是贴片,,没有经过三防处理,结果就烧了。还烧得不晓得是哪个位置,又费马达又费电吔,,我悔恨啊。。。。。。。

网友A:
教训深刻!

网友B:
长经验了

网友C: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别说是没有上壳,就是上壳了,出风口在上面也很容易进东西。

网友D:
经验就是这样得到的!

网友E:
交学费了啊,呵呵。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F:
这种情况一定得注意了,变频器使用维护手册上一般都有说明,不能附着灰尘,特别是细小得铁屑,更别说锡焊了!

网友G:
哈哈哈
我维修单片机主板上不小心切断一条细线,很不显眼,结果找了半天毛病!
维修时只注意点没注意面
千万不能只顾维修故障所在点还要注意整体的保护啊

网友H:
楼主的教训非常深刻,这也是我们平时所不注意的,所以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

网友I:
呵呵,真的是个教训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J:
经验只谈啊呵呵!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K:
^_^    恭喜恭喜     恭喜楼主以后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网友L:
呵呵
    变频器此类电器在维修时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不可在维修过程中制造再生故障,
你可以改一下习惯,专为电烙铁做一个锡渣盒,焊接完一样东西在盒上把锡渣敲进去,
估计时间长了锡渣也可以卖些钱啊,呵呵。现在很多厂子锡渣斗回收的,可以节约避免浪费哦吗。

     还有,变频器所用电路板,电源板,功率板,CPU控制板都必须刷三防漆的,其中绝缘等级,涂膜厚度都有相关要求。质量好的话,你别说甩锡上去,就是你维修的时候,不用刻刀刮刮刻刻都很难更换零件或者测量元件参数,所以阿,看来你修那台富士机器使用环境应该比较苛刻,因为富士电机整体来说质量属于可信得过的,绝缘漆的涂刷应该比较正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