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想起一个问题。想多了,把自已也搞糊涂了
给电容充电。限流电阻放在电容正极好呢还是负极好?

网友A:
没仔细研究过,应该无所谓吧

网友B:
通常是放在电容正极入口处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是安装在电容的正极!

网友D:
一般看到的是装在正极,但不知道原因

楼主:
这两天装了三台机器,充电电阻都放在电容的负极在,机器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放在正极好,对电阻本身而言,放在正负极无所谓
但对于变频器,限流电阻放在正极,当电容极或机器输出侧有故障时,充电电阻熔断后,高电平截止,对高电压产生的触电、短路的可能性会小一些。

网友F:
没研究过,学习一下

网友B(2013-03-19):
这个问题其实无所谓的,电阻嘛,没有极性要求,倒是电容,充电的方向别搞反了,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

网友G:
放在电容正极

网友H:
接法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