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网吧内新发电机发电时间只有50多个小时,后因电流控制柜进入老鼠,并在内撒了许多鼠尿。把脏物清理完并吹干,发电试用就发现:用试电笔测——三相中有二相试电灯亮,一相试电灯不亮,中性(零线)试电灯很亮。用万用表测量各相线之间电压都是380伏,各相与中性电压也正常。并带上用负载(灯、电脑)能正常使用。
 1、 如果使用此故障发电机为网吧内用电器发电,能不能安全使用?
 2、 请问故障原因是什么?怎么去解决这个故障?

网友A:
应该是有搭铁现象,你用绝缘电阻表测量一下各相对地,相间的绝缘电阻。

网友B:
最好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用电笔不能很清楚的确定电压,再检查各相对地,相间有什么明显的问题,再看哪个元件有损坏。

网友C:
我也估计是有搭铁现象,最好用万用表好好的检查,安全第一嘛。

网友D:
用兆欧表检查相与相及零,外壳,地之间的绝缘阻值.

网友E:
你可以现把发电机开先来,发的电先不输出(即任何负载不用带)看有没有楼主说的现象。如果没有,带上负载就有。此问题一般都是负载漏电,发电机中性线没有良好接地,造成的漂移,请检查中性线接地是否良好。如果不向负载送电都有,就是发电机的故障了。要检查发电机的绝缘电阻了。

网友F:
不要就这样用的,检查外壳是否有连接处

网友G:
应该是此相碰壳,检查检查。

网友H:
不懂,顶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

发电机是在不带任何负荷就出现故障。我检查机组,还是没有发现故障的地方。
想先把机组烘烤一下,想寻求一个简便有效的烘烤方法。
另请问此故障发电机厂可不可为我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