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码头集装箱轮胎吊在大车行走的两电机上都各装一个编码器,但因我单位用的车编码器老工作不好,现想把两编码器取消做技改,但不知如何改动,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驱动器是什么系统?

网友B:
选用质量好一点的编码器,我们现场也有好些旋转设备安装有编码器(OMRON的),但很少有出现问题的时候!

网友C:
呵呵,还是选用IP等级高点的应该可以用吧,我原先做工程机械时都用很少出现问题的啊

网友D:
你是候怎么做啊,取消了,那原来的功能不是改变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