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CQM1-CPU41和CQM1-CPU41-EV1的区别

手头有这两个cpu

CQM1-CPU41是日本产的    CQM1-CPU41-EV1是国产的

只有型号上的区别,没有功能上的区别吗?找了本操作手册看了一下,上面只有CQM1-

CPU41-EV1这个型号,没有CQM1-CPU41这个型号

网友A:
呵呵;
功能是一样的;
不过型号都比较老了;
这种要配电源模块、I/O模块等,CPU上自带有16个输入点;

网友B:
功能都是一样的,国产的为了和进口的有所区别,一般会在原有型号的后面加一点东西,好像日本的都有这个习惯,我们现场用的好多OMRON传感器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