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昨天晚上。厂里一台用于碎料(白泥)的,电机老跳闸,开不了高速。声音异常。开始怀疑尼龙棒有断的,经过检查,电器无异常,更换尼龙棒,声音正常。但还是开不了高速,一开大约到20hz的样子变频器就过电流跳闸。电机为三相普通37kw电机。变频器为日锋(型号好像是r9xxx)。显示f12。低速启动,发现三相电流不平衡,其中2相为50多a,一相为30对a。测量三相电源基本平衡,都在370的样子。操作人员反映方向异常。但之前没有任何人动过变频器和电机的线路(可以肯定的),我查看旁边一台同型号的机器,方向确实和此机方向相反,故决定调相。在关闭变频器电源后,由于线路螺丝是在太紧拆卸不下来,于是复原在试,由于当时变频器离控制设备比较远。我就在变频房里观察。结果就正常了。后测量三相电流又平衡了。方向自动又恢复了。但我什么都没有动啊?难道是变频器内部控制出了问题???白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A:
呵呵;
可能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这个品牌好像是哈尔滨的;

网友B:
“一开大约到20hz的样子变频器就过电流跳闸”,是不是你的频率上限调的不对,你把频率上限调高一点试一试。另外,变频器的程序偶尔也会出错,只要你从启一次就恢复正常了,这种情况我原来业有遇到过!

网友A:
呵呵;
设置频率上限并不会导致出现电流跳闸;
假如上限频率设成20HZ,那么给定频率大于20HZ时,频率输出会在20HZ不变,而不是过流报警;

网友C:
我也碰到过一次类似的情况,.控制方式选择的是端子台控制,但不只怎么过了三年后又自动变回面板控制了。

网友D:
你的变频放在什么位置,我指环境温度。我认为是软件或硬件引起的,重新上电就正常,说明现在变频的状态正确,以前的故障消失了,这种“软”故障,还是变频器的质量不过关所致。

网友E:
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我的西门子440  2.2KW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直接反给代理商了

网友F:
呵呵是 啊,里面是不是太脏了啊定期清扫啊,温度等,电机的加速时间等好多呢,不过一般关掉电源,重起好多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G:
变频器用了多长时间了,可能有问题了,换一个别的试一下了

网友H:
国产变频器不靠谱

楼主:
哎也许真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啊。开始偶怀疑是操作人员乱动数据。但后来检查里面的设置没有变动过。环境比较多灰,但这个变频器开的时间很少。一天不到8小时。和整套变频系统是装在一个专门的屋子里。有空调控制温度,当时我看了一下,环境温度也就20度。总共使用也就1年的样子。

网友I:
日峰的9900吧?我也用过,哈尔滨的,属于低端产品,但是售后服务不错的,不是很重要的场合,还是可以用的,总之我用的没出过毛病。有些太计较价钱的客户就给他用。
有时候会出现怪毛病,就断电重启就OK了。

网友J:
变频器本身的软故障。

网友K:
"变频器离控制设备比较远"使连线之间形成电容,变频器的负载侧是接电容会使变频器故障。在你关机拆卸螺丝的过程中把“线路电容”放电,所以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