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各位大哥:本人自做了一根三菱FX2N与计算机的通讯线(经在带COM口的电脑上与PLC连接正常),由于手提电脑上没有COM口,所以又买一根USB转RS232的通讯线(带驱动的那一种),但是与PLC连接时,报“通讯”故障,是不是这种连法不行啊?何故?如何实现只有USB口的电脑与PLC的连接啊?

网友A:
只要转换器质量好,这种方式没有问题。
你的通讯线有转换器都无法确定是否是好的,有点不好办。
最好先找个原装的通讯线试试转换器。

网友B:
如果只是用三菱的FX,可以买条国产的USB-SC-09
如果还用到其它的,那就买条质量好些的USB转换线,或是 用卡转转换的

网友C:
呵呵;
估计是USB转换器的质量问题;
建议买的时候带上PLC试好了再买;

楼主:
自做的三菱FX2N PLC与计算机的COM口的连线在其他的计算机上经测试是好的,读写程序都没问题,但经USB转串口后连接就不行了,请问3楼的朋友,如果要买卡的话,哪种稳定点?

网友B:
哪种稳定点,不好说,带上PLC现场试,试好了再买了

网友C:
呵呵;
可以用PC卡转RS232的转换器,稳定性比USB转的要好的多;
不过价格也要高出不少;

网友D:
现在很多PLC都有原装的USB口的编程线,建议买个原装的线,免得日后麻烦。我就用过一跟国产的线,结果烧了端口。呵呵

网友E:
有时候转接线质量不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现在有直接是USB接口的连线了,不如花100元换一根这样的

网友F:
买一个usb的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