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在看压力传感器的相关资料时看到一个名为最大负载Ra的参数,请教各位这个参数指的是什么?不同供电电源为什么不同?
输出信号:4-20ma                                               1-5V
供电电源:10-36V                                              8-36VDC
最大负载Ra:Ra<=(Ub-10V)/0.02A                       Ra>=25KΩ

网友A:
最大负载Ra的参数是指传感器输出端所接负载的阻值大小;

网友B:
是指压力传感器串接的电阻的最大阻值

网友C:
根据传感器的型号,来确定他的供电范围,最电或最高,传感器的负载RA根据你选的传感器定.

网友D:
因RA*20MA不可能大过供电电压,所以电压不同RA就不同,不过还是很少见到这个参数.
对电压传感器来说,应该强调最小负载.

网友E:
RA说的是输出回路里带负载的最大值,
简单分析一下 就拿第一个来说,供电电压减去电路本身10V的工作电压后再除以20MA电流就得到了最大负载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