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随便给你一条线缆,如何看出它是几平的?60A的电流应当选用多少平方的铜导线?导线是绝缘的。环境温度为50度

网友A:
没有那么复杂吧,都有说明书,肯定有线标,哈哈

网友B:
考虑到你的环境温度比较高,选择16个平方的绝缘铜导线就可以了!

网友C:
1平方铜线,在三相电情况下,可以带4个安培,三相电情况1个千瓦相当于4个安培,即1平方约1个千瓦,这个值考虑了启动电流的。单相情况下,可以带2个安培,即1平方约负载0.5千瓦。

网友D:
60安选16平方,关于如何能看出线径是多大的,我想主要是经验吧。

网友E:
10平方的足够了

网友F:
一是看线标,二是凭经验。60A好像要25平吧

网友G:
10平方就可以。

网友H:
呵呵16平好了原理上说呢10也可以不过哟考虑好多因素进去,温度很高了,你要怎么防护还有你是带什么负载的

网友I:
个人感觉还是用16平方的好些,一是从安全方面着想,二是还可以考虑到以后如果需要增加设备,

网友J:
光60A电流而言10平方就可,但是你的温度太高,所以16平方比较得当

网友K:
用16平方的好些

网友L:
用16平方既经济又安全

网友M:
用16平方吧,稳当,距离远还可以加大。

网友N:
16平方的比较好

网友O:
选线,主要是看工作环境,有多大的功率。然后加上穿管的系数,也就是几根线穿在一起。算出最后电流。在根据电工手册,就可以得出最后选多大的线。不过这个干多了。看看就知道了。一般都选定得比较大。关于线径。偶还停留在经验上。见笑了哈。

网友P:
应该要看线标的,如果一下子能看出有多少,那也一定经验很丰富,或是卖电缆的

网友Q:
晕倒,十平方的肯定不够,但也看长度,我这60安的用十六平方的都有点烫,我都想考虑再加组十六的了,或是缩短距离.我这总长有四五十米长

网友R:
看电缆主要是经验 见多识广嘛 50度的温度配16平的应该够了

网友S:
60A的负载,最好选用16平方的铜导线,甚至可以再大些,现在的产品,汗

网友T:
60A的负载,最好选用16平方的铜导线

网友U:
我覺得還 是16的好

网友V:
10平方足也!!!

网友W:
16平的可以,保险点可以选25平,个人意见。

网友W:
引用 网友C:
1平方铜线,在三相电情况下,可以带4个安培,三相电情况1个千瓦相当于4个安培,即1平方约1个千瓦,这个值考虑了启动电流的。单相情况下,可以带2个安培,即1平方约负载0.5千瓦。
个人认为你的这种方法不是很科学,有很大的出入。

网友X:
还要考虑终端电压,你的电器离电源的距离,导线有压降。

网友Y:
不能光根据电流和温度选择导线或电缆,还要看看产生电流的负载的工作性质等因素。一般三相负载10平铜导线就可以了,电缆要选16平的安全

网友Z:
用10平方的就可以,10平方=10平方毫米,你应该能估计出来的

网友AA:
10下5,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 ①

穿管、温度,八九折。 ②

裸线加一半。 ③

铜线升级算。 ④

网友AB:
对于多大功率用多大线径的问题我也很迷茫 有那个高手赐教下将非常感谢
感谢所有给我帮助的人

网友AC:
16的线应该够了,但你必须选择标线,如果非标就在25的线了,而且距离你没有说,你的环境温度有那么高,16不应该有大问题,不节约那你大可用25线,那要老板大方了呵呵

网友AD:
还是16平方吧,

网友AE:
从安全使用角度考虑建议选用16平方的铜线。以后也可增加小容量的设备。

网友AF:
要是用变频就不要那么大了,10平方就好了,要是直接用最好是16平方的安全系数高点

网友AG:
16平好了原理上说呢10也可以不过哟考虑好多因素进去,温度很高了,你要怎么防护还有你是带什么负载的,个人感觉还是用25平方的较好些,一是从安全方面着想,二是还可以考虑到以后如果需要增加设备,1平方铜线,在三相电情况下,可以带4个安培。

网友AH:
16平方可以了。

网友AI:
16的10平有点小

网友AJ(2009-05-02):
按温度和电流16的OK,但线长了后的压降,我不知道怎么算?有谁说下?

网友AK:
16的,10平方的有点小,因为温度高和长期使用的因素

网友AL:
三相60/6=10、按选线标准时1.5--2.5倍。16的铜线即可!

网友AM(2009-06-04):
16平方的可以64A电流,如果穿管,高温的话,建议你弄25平方的.

网友AM:
引用 网友C:
1平方铜线,在三相电情况下,可以带4个安培,三相电情况1个千瓦相当于4个安培,即1平方约1个千瓦,这个值考虑了启动电流的。单相情况下,可以带2个安培,即1平方约负载0.5千瓦。

一平方几个安培电流,需要具体看多少平方的线径。而且你说的三相1KW=4A简直就是胡说,1000/400*0.9*0.85=1.9A.单相的1000/220*0.9*0.85=3.45A

网友AN:
这个和距离还有关系。。。。。
用卡尺量了计算。。。。

网友AO:
16平方的可以64A电流,如果穿管,高温的话,就弄25平方的比较保险!

网友AP:
安全为好。。。支持16平方

网友AQ:
算总功率法最好,习惯性铜材每千瓦1平方,60A的话12平方就够了

网友AR:
若是电机的话,25平,要考虑启动电流,线径太细电压降太大。还要考虑电缆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