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对升压变压器或容量较大的降压变压器,当过电流保护的灵敏度不够时,可采用低电压启动的过电流保护。

一、电流继电器的整定计算。
电流继电器的动作电流应按躲过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整定。
Iop=(KrelIN)/(Krna)
Krel-可靠系数,取1.2;
Kr-返回系数,取0.85~0.95;
IN-变压器的额定电流。
二、低电压启动元件的动作电压整定计算
低电压启动元件的整定计算应考虑以下情况:
1、按躲过正常运行时可能出现的最低电压整定
Uop=Umin/(KrelKrnv)
Umin-正常运行时可能出现的最低电压,一般取Umin=0.9UN(UN为额定相电压或额定线电压);
Krel-可靠系数,取1.1~1.2;
Kr-返回系数,取1.05~1.25;
nv-电压互感器变比。
2、按躲过电动机自启动时的电压整定
当低电压继电器由变压器低压侧电压互感器供电时:
Uop=(0.5~0.6)UN/nv
当低电压继电器由变压器高压侧电压互感器供电时:
Uop=0.7UN/nv
3、灵敏系数校验
电流继电器的灵敏系数校验与不带低电压闭锁的过电流保护相同。
低电压继电器的灵敏系数按下式校验:
Ksen=Uop/(Ur.max/nv)

Ur.max-计算运行方式下,灵敏系数校验点发生金属性相间短路时,保护安装处的最高残压。

要求Ksen≥1.3(近后备)或1.2(远后备)

网友A:
楼主是电源高手啊!请问:
全自动脉冲充电机XY4825  中山市星宇电子厂  生产的那位高手修过啊?有电路图哇?在论坛讲讲啊!
有的,发一份吧!先谢过了!
我在百度,谷歌www.gkong.com全网及论坛都搜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