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出速度问题

楼主(2009-02-19):
我选择的plc 有两组高速脉冲输出口。频率是200k .
写程序的时候只需要一个输出口就可以了。那这个输出口能不能把那这200k都用了呢?
还有频率为150k,脉冲个数为10000个。在116ms内能都输出完么?

网友A:
呵呵;
你用是什么型号的?
三菱FX1S/FX1N系列的Y0 Y1最高支持100KHZ的脉冲;
就算你Y1不用,Y0还是只能支持100K;

网友B:
是台达EH2 PLC 吧?
“--那这个输出口能不能把那这200k都用了呢?”当然可以。
“还有频率为150k,脉冲个数为10000个。在116ms内能都输出完么?”这要看你加减速时间设定是多少。

网友C:
脉冲输出口完全可以使用200K的,但是不明白你用脉冲是单段还是多段

网友D:
脉冲输出口的额定最高频率(如200K),用简单的JOG点动指令可以用足的(当然还是留点余量比较好).但如果用二路脉冲输出就打对折了.

网友E:
频率就是每秒的脉冲个数,你自己算一下就知道时间够不够用了

楼主:
呵呵,是台达的EH2 系列,20点的
我想能实现,Y0  Y1都是200K的输出,晶体管输出

网友F:
速度当然不能累加,如果是有4个高速输出口的,我就用一个,速度都累加过来拿还得了

115K输出10000个脉冲,在112ms内输出完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