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和老师帮忙看看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9-02-19):
请各位前辈和老师帮忙看看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第一个的英文名是program pushbutton
第二个英文名是resistor 应该就是电阻器,可是没见过这样的啊,谁知道哪有卖的?
第三张照片就是第二个插在上面的样子。
老外的车,我们想配这些件,愁死了

网友A:
保险
保险片
密封式保险片
密封式车用保险片

网友B:
光看图片也不好确定,还是看一下图纸和实物上的标签比较好确定。

网友C:
第一张图是保险,后两张不知道

网友D:
program pushbutton直译是编程按钮,resistor翻译出来是电阻器。在老外的专业英语中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意思。

网友E:
看上去都很像保险的,倾向1213712137说的

网友F:
是保险,可用细铜丝代替

网友G:
‘’是保险,可用细铜丝代替‘’
用铜丝代替可不是好习惯哟,铜丝选粗了要出问题的!

网友H:
不懂顶一个

网友I:
第二个应该是一个2.2K的保险电阻

网友J:
我也感觉像保险~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是保险,可用细铜丝代替‘’

用铜丝代替可不是好习惯哟,铜丝选粗了要出问题的!

有标准铜线保险丝

网友L:
从图片上看,象是熔断器类的元件。

网友M:
车载熔断保护装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