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以前有一台机子在美国参展过,当时设备的配电就是单相220V,也用起来了,不过是展会的工作人员接线的,我想当时电源是不是接在两相火线上的??不知道谁的设备在美国用过的

网友A:
完全可以用

非常正常

无须担心

网友B:
呵呵;对设备工作没有什么影响;
不过从安全方面考虑,如果你原来的开关等只控制火线,那么就要注意了,关掉开关后对应的零线上也有110V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对设备工作没有什么影响;
不过从安全方面考虑,如果你原来的开关等只控制火线,那么就要注意了,关掉开关后对应的零线上也有110V电压;
完全赞成楼上的说法,

网友D:
我没有实际用过这样供电的设备,不过三相220中的两相觉得与控制变压器220V的一样吧。

网友E:
完全没有问题,可以用的!对于2楼提出的问题可以通过控制两根线来解决,我们用的有些单相电机就是同时控制火线和零线的!

网友F:
可以用个隔离变压器,确保安全

网友G:
完全可以用美国的电压230V来控制中国生产的额定电压为220V的设备!!!
要知道我国家每年有许多的设备出口美国,这个问题早有人提过,你不要想是三相220,只要是
在两条线上能测得220V,就可以在220V的设备上使用.

网友H:
用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考虑安全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当时我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如果我的总开关是控制两根火线,在设备上可以可靠接地,安全性应该就比较高吧.

网友B:
接线或检修时记得把二根线全部断开,没有问题;

网友I:
控制线路应该是2P的断路器
不能用1P+N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