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仪表招标样本

楼主(2009-02-19):
哪位有仪表招标样本的前辈能传分给我吗?拿来借签学习。谢谢了。
340498553@qq.com

网友A:
系统的常规仪表,符合设计文件中-仪表规格书的要求,每一种仪表都不一样,甚至不同量程的相同仪表的规格书(比如同一系列的差压变送器),都必须单独出。
控制系统,一般设计单位以PLC/DCS技术规格书(即询价书)作为约束,因为这个系统是以一个"包"的形式招标的,可以独立于仪表系统之外;文件里面约束了PLC(或DCS)的硬件要求、网络形式、系统规模、供货方式和范围、培训、随机资料等等,篇幅很长。

对于成套供货的设备、机组,一般允许其配套自己的控制系统和仪表,但一般设计部门会出成套供货设备的仪表(控制系统)要求,保证了一个最低限的规格,或者跟你的主系统选型一致。

通常这就是设计单位的任务,楼主的项目没有设计文件?如果按照楼主的要求,意味着把设计文件的电子版(甚至最宝贵的模板)都要给你了;呵呵,相信很多人做不到,这里面有很多因素。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首先感谢你的讲解,从你回复意思来看设计院的数据表就是招标的资料(不知我是否理解错误);其次,目前我处的设计院他们根本不提供电子 版的图纸及数据资料。

另外,楼上说的根据数据表来招标我也知道,但这个标书文件该怎么来形成才算一整套呢?如招标的说明。

网友B:
能告诉具体的项目情况吗?否则很难说.
给你个提纲:
1.投标邀请,主要是针对性发给合格供应方还是广义向社会发,招标书获取途径和收费
2.招标书:招标项目名称,招标引用(以下技术规格书),投标条件,投标办法,联系人,投标文件(技术,管理,商务),投标文件密封,投标文件送达,投标期限限制,货币和付款,招/投标解释,开评标办法,投标文件的处理,投标采用,法律解释等等.这个一旦制定好以后,就可以改改给别的用.
3.招标附技术规格书:项目名称;项目目的;引用强制法规,规范,标准和设计文件;项目通用规则;项目应用环境;异议和不完整的约定(比如本规格书规定未达到设计要求,投标方需要补充;投标方认为达不到本规格要求,需要解释和指明,未尽事宜等);项目原理性要求(用什么方式,达到什么作用);项目结构要求(可以包括在原理里,可以图文);根据上述要求的仪表数量(比如某种类型的仪表或PLC,DCS点数);设备供货清单(包括了备件和余量,甚至厂家型号推荐约束);可能的话,详细的要求(比如引用仪表数据单,PLC编程,DCS画面);工/货期要求和过期处理;组装要求;测试要求;验货要求;运输存放要求;资料要求;培训要求;现场服务要求;质量保证要求;期外服务约定;动复员要求;安全要求.一般技术附件可以说明全部的要求,包括合同的和以下管理的.
4.管理性文件:也可以在技术规格里要求.质量体系,安全健康环保,工期表,项目组织结构(人员和经验),以前业绩.

楼主:
谢谢楼上的 pqsh 的说明,不明白的是仪表招标是把DCS控制部分一起进行吗?

网友B: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可以做一个最大的包.包括结构机械管道土建都行.
当然也可以分成很小的标.每台表一个标,每个螺栓一个标.
国外喜欢总包;国内喜欢小包.
总包有人负责;小包也有人负责.前者是包的人负责,后者是分开包(不是分包)的人负责.
有句话,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标.总包是为了企业的利益,分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和权力均衡!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