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各位大侠,我是学习PLC新手最近编个程序,用S7-200CPU控制,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接4-20MA电流输入来计算重量值,台达触摸屏来显示。我现在想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个微调键,来调整触摸屏上重量显示与称重显示仪的数值尽量相同。我现在用一个实数相除的指令知道被除数是问题是我DIV_R,IN1已知,IN2也知道是6.25,我现在想在触摸屏上对IN2的值进行设定但程序监控总是不行。请教哪位大侠能给指点一下,多谢!可以发到我的邮箱zjx0321@sohu.com

网友A:
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接4-20MA电流转换后默认值为6400~32000;
可以在EM231的模块上的微型电位器调节对应的输出值;

网友B:
两地显示的话,时间长了两个数值肯定是有差别的。差别多少要与两者的计算方法有关,建议你还是通地MOV给屏调整成与显示仪一致吧。

网友C:
在上位机中将IN2设置成可读写双属性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