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我公司刚买了几台自动绕线机经常发现转角的步进电机不工作。经查是驱动器不工作,连通电锁紧都不会,有时能用,电压正常。工人反应是有时关机后重新开机不能使用。过一会儿又能用,不知驱动器是否和冰箱空调一样要廷时保护。机子是深圳雷赛M800的

网友A:
检查:
(1)电源接触是不良好?
(2)用的连接器接头是不是质量差?

网友B:
线路板虚焊的可能性高些

网友C:
您那里请问是不是温度比较低啊?有的驱动器是在低温下个别器件不工作的,温度上来就正常了。

楼主:
我询问了厂家,可能是电网干扰影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