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各位大师,我想问下,500W的电磁阀,220V启动电压,用0.75的线径够不?谢谢各位!!!!

网友A:
够了,只要散热没问题

网友B:
从载流量上是够用的,建议你还是要用1平方的,因为现在的线做的都不规范偏小,再说太细的线抗接性太差,容易损坏。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原则上是可以,考虑余量的话,大一些好点

网友D:
9494.还是大些的好。反正又没有多好多钱。

楼主:
谢谢,我自己考虑了一下,也觉得够了,我们一般10A的插板,线径也是很小的

网友E:
0.75mm2的导线足够了,没问题。

网友F:
距离太远的话建议再大一号

网友G:
不管多远这也够用了
500W才多大点电流啊

网友H:
当功率过小,选用线径只考虑机械强度

网友I:
应该选用1.5平方的电线,考虑线损和机械强度

网友J:
各位师傅:
   你们好,我是新会员,亲问哪儿有附设电缆大小计算软件,根据负荷计算的软件,谢谢!不剩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