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我有个施耐德变频器

产品型号:【ATV71】

,需要在另一个地方手动旋转控制它的转速,请问如何接线,

网友A:
做个模拟量控制就可以,估计你没有说明书,从网站艘一个吧

网友B:
最好选用模拟电流频率指令的
可以远距离速度设定

网友C:
近距离可以用一个电位器引出;
操作距离变频器有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