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我想学会看电路图麻烦大家能指导我一下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  ,反正我当初学得时候是和工程师一起调试机器得时候才边实践边问才懂得一点。。然后慢慢变成现在得菜鸟得 呵呵

网友B:
从头开始学吧,一点点积累,没有捷径

网友C:
一点一点慢慢学吧,一定要实际动手,光看不行。

网友D:
只要想学,总有会的一天

网友E:
找的不太复杂的机器,对这图从电源开始理起走。连搞几台基本上就可以对付一般的东西了。不过有不懂的地方可千万不要放弃哦。可以休息一会就继续。呵呵哦现在也就这水平,见笑了。

网友F:
我是初学的
一点也不懂
大家多多照顾我,
我不会放弃的

网友G:
首先要认识电路图上的元器件、触头的通断、辅助触点的串并联关系、元器件的启停顺序等。从最基础学起。有问题问别人,脸皮要厚,人要虚心

网友H:
先看主控图
然后在看二次控制图
如果有原理介绍应该先看看

网友I:
首先认识各种电器元件的符号,搞明白各元件 的作用、结构、工作原理。电路图就是根据生产机械运动形式对电气控制系统的要求,采用国家统一 规定的电气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按照电气设备和电气的工作顺序,详细表示电路、设备或成套装置的全部基本组成和连接关系,而不考虑其实际位置的一种简图。

网友J:
建议楼主还是买一本读电路图的书籍来边看边学吧,看图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学会的,当然也不难!

网友F:
每天进步一点
嘿嘿

网友K(2009-03-25):
我也是个菜鸟
一起努力吧

网友L:
结合工作中自己所遇到的设备,多问为什么,再加上理论指导,慢慢地就可以看懂电路图了!

网友M:
控制回路图纸
要看懂,首先应该了解是什么设备的,设备的用途
再次就是了解各个电器元件的代表符号
再次就是去肢解图纸,把各个回路走通,在联系起来
看图纸是要一个过程的
一旦你仔细研究过一两张这类也 可以引申了
总之要一开始就是要多去研究

网友N:
首先把基本电气符号记住,在记几种典型电路,然后自己分析电路的逻辑关系,就差不多了

网友H:
要认识电路图上的元器件的项目代号

网友O:
从最基础学起。有问题问别人,脸皮要厚,人要虚心

网友P:
一点体会
        1  找一个最简单的  单点电动机起动图研究记忆一下
         2                        带有启动与停滞的电动机控制图
        3                         反正转电动机控制图
           这样的控制图 电工基础一书上都有,一步一步的记忆下来,在看一些自己专业的元件的代表符号,研究一下。一步一步的来用不了多久会看懂的。
        坚持不懈的学习,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大家对说我的意见我会好好用心学的!

网友Q(2009-04-28):
和实物对照学的比较快

网友R:
各种元器件的原理要明白。

网友S:
明白各个元器件的工作原理后,看懂电路图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T:
我也在学习中.....现在只发现在自己学的太少,很多都不懂....
我这辈子只有两件事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楼主:
我工作的地方很少见到图纸学到的也很少!上班 时间也长也没更好的学习机会!

网友U:
要先明白最基础的,比如说是电阻、电容、电感、开关、电源等器件,然后找个电路图,仔细看一下,对不明白的找个人问一下了,这样几回就应该入门了

网友V:
首先看接触器控制的电路图,用的比较多,只要记住其中最简单的几个图然后就可以拆分看复杂的了,不过要有耐心。学好了再学PLC的梯形图就好学了,其实差别不大。加油啊。

网友W:
一起努力

网友X:
看电路图。首先要知道,电路图又叫着原理图。所以要想看懂电路,前提是要有足够的电路基础知识。。至于电路图的一些规定和技巧,,就是毛毛雨了。。
相互学习,才能共同前进!!

网友Y:
图看的再好 不会接线也等于零!

网友Z:
自己要动手,当然要跟一个肯教好师傅。

网友AA:
首先认识各种电器元件的符号,搞明白各元件 的作用、结构、工作原理。不要想一步登天。

网友AB:
先明白器件的工作原理,和每种器件的带号,这张图要达到什么的要求,慢慢的分析,多问多思考多操作,但不能死背,应该采取灵活的方式去学,这样比较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