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我的PLC型号是FX2N的,我编了一个程序是要在2009年2月18日10时5分PLC有输出,我在仿真软件中可以实现Y0输出,但在输入PLC中就实现不了,怎么回事呀!希望大家能帮助一下.

网友A:
校正以下PLC时间,看你用的数据区是否正确

楼主:
好!是不是用时钟写入指令进行校正呀!多谢了

网友A:
系统时间直接改就可以,改完看看D8016 D8017 D8018都是多少

网友B:
呵,这是害人程序了,最好别学

网友C:
呵呵;你PLC的时间与你电脑的时间不一致;
这个程序没有什么意义;
花心思好好学一下怎么编程吧;
不要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

网友D:
用状态监视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