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M11        M77
--------|  |---------|/|-----------------(M30)
      M30      |
--------|  |----|

M30已经自锁了
M77是由其他指令触发的,但是M77触发的时候可能没有把M30给断开,有没这种可能性?
请问怎么解决??
请教了,这个问题我想不出来

网友A:
你可能出现双线圈了

网友B:
没有断开,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M77没得电,一种是M30有其他地方在用,可能为置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断开,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M77没得电,一种是M30有其他地方在用,可能为置位等。

请问下,M77没电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C:
可能,双线圈,双M30或者双M77

网友D:
为什么每次这个图呢,直接截图上来,看到实际的监视效果多好

网友E:
双线圈是一个可能,还有就是M77线圈的触发逻辑问题,复位后立即又置位。

网友F:
在PLC中出现双线圈,以最后一个出现的为准,其他均为无效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