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监控

楼主(2009-02-19):
请问永宏PLC在线监控时,我想模拟上升沿ON时,不知道在哪,只看到用鼠标右击只有ON或OFF,?帮帮忙!

网友A:
如果模拟输入点X的上升沿时,你需要先使其抑能,然后再ON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不过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你按ON后给个上升沿后就应该处于OFF状态,而你说的情况ON后会一直处于ON的状态

网友A:
1,加上上微分,既使X常亮了,也是瞬间信号
2,或者PLC的24V+接S/S,24V-点一下X点就放开,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3-22):
永宏的监视页面现在确实是没有这种功能。
相信加上这一功能以后,给调试带来更多的方便。
楼上说的办法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还是需要在软件上面做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