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我们公司工业用电电压达到404V,现在调了下去,在380V左右了
我不是很懂强电的,都说工业用电在±7%,那么电压是高了好,还是低了好呢
在网上搜了半天,也没有搜出个结论
我感觉电压在390-380比较合适吧,请懂的人给指教一下了

还有就是,电压高了,会不会影响电费。我想不会的,但也说不准啊

网友A:
电压高了当然影响电费了,负载阻值是不变的,电能和电压平方正比。

网友B:
个人认为如是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大的话,最好要调到380比较好,要是容量小的话,就要高一些,有的到420V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一般工业用电,450伏以下都是正常的,我们这一般都是420左右!

楼主:
那工业用电电压多少合适呢,低于380V可以吗

网友D:
还要看线损啊。我那里400出来到用电的地方也就三百7。8了。

网友D:
如果楼主是在配的屏那里量的话,那算正常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如是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大的话,最好要调到380比较好,要是容量小的话,就要高一些,有的到420V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你说的420V是设备上的进电,还是箱变站的输出处

网友E:
看你负载和接线了,满负荷时电压保证380就可以,若是空载380就危险了

网友F:
正常电压是380V正负5%,电压太低太高都会烧设备。如果你把变压器调整到380V,电压肯定低了。正常应该是400V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正常电压是380V正负5%,电压太低太高都会烧设备。如果你把变压器调整到380V,电压肯定低了。正常应该是400V左右。
是的是的

网友H:
我厂里的一般是370左右,印象中没有超过380的。当然都是在机台上量的

网友I:
这个与变压器的容量及设备到变压器间的距离及线都有关系;另外不同的设备对电压的范围要求也是不一定的;

网友J:
370v-450v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K:
太低和太高都不好
还要看看你的用电器的额定电压范围
我认为370-410V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L:
工业电压最好高一点比较好,因为从电源到用电设备一般都会有一段距离,会有线损,如果低了,到用电设备时电压就达不到要求,我们一般是维持在410V!

网友M:
我们这里电压在380~400之间,电压还是很稳定。

网友N:
一般在额定电压的±10%都算合格

网友O:
一般变压器为10/0.4KV的供电,-15%~+10%较好

楼主:
谢谢各位了,现在明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