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我今天用一个220/380的变压器初级链接220v的市电,次级接进变频器的电源端子,然后把电源缺相保护关掉,拖动一台1.5KW的鼠笼电机运行正常,用电位器调速正常,什么都正常和三相380v进线一样的正常,运行了半个小时后关机。请问高手,变频器在关掉电源缺相保护后单相380v供电的情况下可以长期运行吗???  我的变频器是  施耐德4KW ATV58.       是想在家使用,所以想尽办法想把三相380v的变频器用在220v电源上,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可以,不过要注意变压器的容量要足够大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无意中碰到了一次,但变频器没报缺相故障,是普传的变频器,运行了大约两小时,当时就觉得奇怪怎么没报警,不知是不是普传的没有缺相保护?

网友C:
呵呵;负载轻的时候是可以的;
但负载重的话运行一下就会报警;

网友D:
轻载没有问题

网友E:
建议最好还是使用220V的单相变频器,现在市面上这种变频器的应用例子也非常多,例如家用变频空调,家用变频冰箱等!

网友F:
施耐德58有电机缺相保护,这个功能仅限于偶尔的特殊情况下。原则上所有变频器不主张使用单相电机,所以市场上没有几款机可以有缺相保护功能

网友G:
用起来应该很麻烦的,换个220V的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