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我用松下的伺服马达,在设置参数时,位置环增益和速度环增益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用丝杆直连和用同步带轮连接有区别吗?

网友A:
我只说丝杆和同步带之间的关系。
同步带可以用于一般的输送类设备。定位精度差,但速度快,结构简单,成本低。
丝杆用于精密位置控制,精度高,但速度要慢多了。结构复杂,成本也高N倍。

网友B:
增益一般是不用调的,如果系统产生共振,再微调一下

网友C(2011-01-06):
感觉增益是高手们调的东西。。。。。

网友D(2013-03-15):
我也不知道,但我公司有滚珠丝杠。

SIGNATURE............................................................................................................................
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