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各位大侠好,小弟有两疑问,一我把电流互感器当中的电缆取下,而互感器进出线依然接着,这样电表是不是还会运转,还是在走电呢?
二无功功率是不是也算在电费里啊?谢谢帮忙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A:
1):此时电表只有电压条件,而无电流条件,而要使电表走动,必须是电压乘以电流的值才是电表走动的值,所以当电流等于零时,那么电表的走动值也为零了,1所以这种情况下,电表是不会走动的
2):据我所知,无功功率是没算在电费里的,用电部门收费时按有功功率多少来收费的,当然你的无功损耗比例超过一定的值会罚点款的。

楼主: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B:
你是不是说的互感器里面不穿线哦。那样的话不会走的。三相的扼要都不进互感器才行啊。

网友C:
2楼的说的很好,无功功率是不会收费的,但是功率因素过低时电业部门会找你的。

网友D:
有功功率是收费的,而无功功率作为用电的考核指标.
当一个单位无功对有功的比例超过某一数值,电力部门将按总用电量进行按比例处罚,从这意义上是收费的.但和无功电度表的数值没有相应关系.

网友E:
非常赞成2楼的说法,赞个,

网友F:
只有电压时,有些危险的吧,要注意别短路了

网友G:
2楼回答的很好,支持一下。
另说明一下,电能的收费是按度来收费的,度=KWH,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kfar,视在功率是KVA

网友H:
现在电力安装的都是电子电度表,可以显示有功无功功率,计费按有功功率算,但五无功功率会作为考核条件,若无功过多会罚款。

网友I:
电表不走,无功功率超了会罚款的。

网友J:
无功高出是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