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求教各位:
   在调试松下伺服马达时遇到的问题---马达在中高速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启动,停止或者是比较慢的速度转动时,它就走的不顺畅平滑了???

网友A:
驱动装置增益设定不合理,重新设定。

网友B:
阻尼过大,因为正常运转的时候,一般动摩擦相对较小,当启动的时候,要克服最大静摩擦。不过,增益设置不合理,也是很大的原因!

网友C:
你的慢速是多少,一般50转/分钟以上时,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