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各位大侠:想请教一下,我公司有一台37KW的三菱变频器.出现ERR报警信号!
且PU上按钮的RES复位也不能消除报警,怪就怪PU上的所有功能按钮都像没用一样,
不能设定.烦请各位大哥帮下小弟的忙,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具体型号,应该有具体报警代码的吧
要根据具体代码找原因

网友B:
正常的变频器只有在RES端子接通时才会出ERR报警;
把端子排上对应的RES端子断开,如果正常就对了;
还是这样就是你变频器的问题了;

网友C:
是不是设定了不是面板控制

网友D(2014-11-16):
如果有主板的话,先替换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具体型号,应该有具体报警代码的吧
要根据具体代码找原因
楼主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