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是这样的,电感式日光灯每次启动都有扭一下启辉器才会亮,它这是启辉器的问题吗

网友A:
灯管,整流器,启辉器,电压这四者都有可能,灯管老化而其他性能好点可能就没这种情况,反过来其他几个方面也同理,所以这种情况下建议先换启辉器,不行后换灯管,不行查电压,或换价格高点的整流器。

网友B:
启辉器接触不良呗

网友C:
换个启辉器再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启辉器出问题了,换一个启辉器就好了

网友E:
换一个启辉器吧!要不就直接引出两根线,手动直接接触一下然后松开就行!

网友F:
启辉器内部有个电容可能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G:
有可能是启辉器松动了;

网友H:
不一定是启辉器问题,有可能是与启辉器接触的弹片变形与启辉器接触不良。拨开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I:
可能是启辉器接触不良,这种情况很好处理,拆下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J:
就是启辉器接触有问题啊,好像现在都很少用电感式的日光灯了吧,基本都用节能灯或者电子式的日光灯

网友K:
不是启辉器坏了,就是接触不良。呵呵

网友L:
更换一下试试,一般是启辉器的问题

网友M:
应该叫做镇流器,不是整流器.

网友N:
启辉器坏了,把里面的电容剪掉就可以了。

网友O:
启辉器的可能大

网友P:
可能会是接触不良,启辉器的两个触角和下面的座接触不良

网友Q:
肯定是启辉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