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各位大哥请帮忙
PROFACE 型号是:GP2501 TC11
直接用USB接口的编程电缆GPW-CB03连接,怎么都连不上去,数据线和电脑连接其它型号的GP就可以连上
设置的时候GP2501系列的都有选过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连上吗?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换个版本软件试试

楼主:
有试过用ProPBWin C-Package02 版本的软件也是连接不上

网友B:
如果确认同一电缆及软件可以连上其它的GP型号;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你这台GP的TOOLS口坏了;
GP2501不像GP2500,还可以通过LAN口联机;

网友C:
下载的时候你选择"强制系统", 试一下.

网友D:
我也认为是GP2501 TC11的通讯口坏了,或者是金手指氧化了导致接触不好,你用酒精把金手指擦洗一下看能不能连上!

网友B:
TOOLS口是一个圆口,与三菱FX2N的编程口外形相同;
金手指一般是触摸板或显示器与主板之间连接的,通讯不上与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谢谢大家,TOOL口坏了不就没办法解决了?很有可能是TOOL口坏了,该触摸屏功过的环境是在强碱附近的。有办法把tool 口的接头自己换掉吗?因为只是需要改动下触摸屏里面速度的显示位数,功能还是完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TOOL口坏了不就没办法解决了?很有可能是TOOL口坏了,该触摸屏功过的环境是在强碱附近的。有办法把tool 口的接头自己换掉吗?因为只是需要改动下触摸屏里面速度的显示位数,功能还是完好的。
你有没有原来屏的程序?

楼主:
原来屏的程序有备份的

网友C:
有程序就好.
如果你不想修理屏的话,你可以考虑用CF卡传程序.

楼主:
谢谢啦,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