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电机工作过程中时常滑钩,请大家帮忙分析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刹车片磨损,或者是间隙过大,重新调过就行了

网友B: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传动齿轮磨损严重。这样当你吊物时可能快速下滑砸落地,很危险

网友C:
也可能是电机的力矩不够了

网友D:
楼主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很严重时刻影响着你的生产安全,我们是北京起重所,如有意请联系我,QQ:478765797.

网友E(2009-04-04):
上面几个说的到是有这种故障,还有其内部参数设置,编码器闭环回路通讯是否畅通,这都要看下

网友F(2013-10-10):
很简单,联轴器严重磨损。5-10吨电动葫芦就是这个问题。有问题可以共同探讨。本人10年行吊维修经验。

网友E(2014-04-03):
详细点,是在什么情况下溜够的,当时的操作情况,这个对判断故障狠关键,开闸溜、闭闸溜,在运行过程中溜,这与操作、参数设定、线路都有关系

网友G:
设备自身磨损,需要即时更换,另外也要注意匹配的回馈单元要适当放大。一把雷昂IPC制动单元内置是放大的。选用雷昂制动单元最好和厂家确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