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负载求助

楼主(2009-02-19):
厂里想做个试验炉 用硅钼棒大约8KW 我去看了一些炉子 看到接电都只用到了3相电里面的2跟。 厂里电机带动的设备较多,我想知道这样会不会造成三相不平稳,导致厂里的其他设备不稳定 ,如果会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如果就一组炉丝只能用二相380V了。功率不算太大,没什么影响。

网友B:
最好是采用三相均衡接入电源,否则会造成三相不平衡。

网友C:
只能这样,就一台你也没法调相保持三相负载平衡

网友D:
用220v的接成星型,带地线。或380v的接三角形。8kw的做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E:
完全可以接,8kw在你厂用电设备中占很少一部分。最多将一些单相设备尽可能不接到这两相

网友F:
才8kW的额定功率,很小的负载,不会对整个系统造成大的影响,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G:
8KW在工厂里小case

网友H:
一般都是选三根功率一样的安装的

网友I:
测量一下三相线电压,将它接在线电压较高的那一相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测量一下三相线电压,将它接在线电压较高的那一相上.
这个办法很好啊